问问 DELL D630主板上哪个是键盘芯片啊

楼主(2009-08-07):
DELL D630主板摇杆 触摸板不能用 该怎么下手?谢谢指教 不确定起我不想动南桥的
触摸板

网友:
找一下图纸把,应该好找的

网友:
兄台,你有没有判定是触摸控制电路出问题了吗?应该排除一下!

网友:
没写完,对不起啊,不小心发出去了!
你问的控制电路是MEC5025芯片!它控制触摸板,你可以量一下触摸板电路的信号和5V电压!

网友:
维修赵
是的,就是这个芯片被插槽挡住了 加焊就好了 谢谢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