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GV主板花屏后黑屏的问题

楼主(2009-08-07):
一块华擎P4I65GV主板,原来的AGP供电管坏过,后来换了两个管子,并加了一个散热风扇帮助散热。几个月用下来一直情况良好。现在出现了能开机,但过一会儿花屏,然后再变成黑屏的现象,机器死机。测量APG供电管和内存供电管电压如下,应该是正常的吧!求教是不是桥坏了啊!
              G    D    S
AGP供电管  3.45V 3.3V 1.59V S极对地电阻为100欧
内存供电管     4.5V 3.3V 2.5V  S极对地电阻为30欧

网友:
有碰到相同问题的大侠来说说吗?

网友:
电压都正常,查桥是否空旱

网友:
花屏一般是内存或显存的事,楼主查查!!

网友:
只要不是北桥问题就好

网友:
很可能是BQ的问题了。有条件还是加焊一下吧。

网友:
重做北桥吧,应该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