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7):
中午的时候客户拿来了一台海尔W66的机子,能开机不显示。电压有1.45左右。电压是正常的。接外界也不行,我看运行一段时间主板发烫,我等主板冷了又换了台显示器试,到出现海尔的界面的时候就断电了。我就把风扇焊到一直转,现在没出现什么问题了。就等给客户报价了

网友:
是不是7300独显。要重做显卡才行

网友:
你那样只是暂时没问题
这样的情况多为显卡虚焊,就像hP dv2000的,等给客户报了价再重新加焊显卡,再把风扇调一直转,这样会好点。

网友:
显卡超容易脱焊 小心吧!

网友:
你可能没把问题解决彻底,

网友:
说到显卡 DV200是个太好的教训了

网友:
楼主你能够把那个机器修好后3个月不出问题 你就牛B了 真的

网友:
我说下 就在客户来拿机子的时候。本来好好的。可丛起就不亮啦!气死我也,只好叫客户先回去,我又拆开来查。看到IO上有烧爆的地方。后来从深圳发了个IO 过来,装上去开了好几天没出问题了。前两天客户拿走了

网友:
不做南桥也可以 啊,但愿不会返修

网友:
对啊,显卡虚焊了,我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建议用无铅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