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边的电容什么的开机不久都非常的烫手!有吱吱的向声! ...
CPU边的电容什么的开机不久都非常的烫手!有吱吱的向声!开一下就重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8-07):
板子是杂牌的!开机没一下自动就重启!好像板子还会发出吱吱的声音大过风扇声!开机运行都很正常!不过没一下就自动重启甚至不停的反复重启!图上那个区域非常的烫!电容那些更是烫手!求助各位看一下大至是什么问题!
自动重启

网友:
电源有问题了。主板上烫手的电容都要换掉,电源修复后才可开机。

网友:
换CPU电源管理芯片吧,与电容无关的!

网友:
看图上的CPU电源芯片,好像是6566

网友:
换的时候要小心,很容易坏的,建议在背面焊,或用电烙铁

网友:
跟电源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电源350W的够不够用?

网友:
CPU边的电容什么的开机不久都非常的烫手!是CPU电源芯片我遇见过。

网友:
看看是主板出的声音 还是电源出的声音 。
用个好点的电源 在测试下
主板特别热的地方 看看用风扇吹着 能不能降低点温度
如果温度下来了 主板是不是能稳定一些
最后判断出故障 在决定下一步处理方法
万一换了先芯片故障依旧 得不偿失

网友:
先换电容看

网友:
吱吱叫的应该是电感吧

网友(2010-12-28):
来自: 黑龙江佳木斯
我也有同样的 问题不知道 LZ解决了吗

网友:
是不是哪接触不良啊?电源IC和电容换下,还有MOS管可能也有问题啦,也顺便拆下查查吧,弄好用假负载,测下电压正常不,要不别把CPU搞坏掉啦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太烫
因为电流太大了

网友:
电感和电容都烫!应该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2011-04-22):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发表一下交流咯

网友:
电容发烫肯定是电压超过了很多。

网友:
换电源芯片吧,电容如果有鼓包变质的话要一起换掉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换了,电容也换了吧,长期发烫的电容不稳定的。还有就是要换个好电源,你这台电脑应该用的全是杂牌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可能性大一些,另外响的应该是电感。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换一个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