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的高压条双灯的如何改成单灯的呢。弄不来

楼主(2009-08-07):
通用的高压条双灯的如何改成单灯的呢。弄不来

网友:
直接买单灯的不就行了?

网友:
手头上只有双灯的想知道怎么个改法

网友:
再放一根灯管在显示器时面就行了.

网友:
太麻烦了吧。有没有直接改下电路的呀

网友:
有的双灯高压条就是2根灯管并在一起的,那种直接接1根灯管也行,看你的是不是那种

网友:
接个2K左右的电阻到另一端

网友:
直接短接 另一个接口 就可以了

网友:
把一个反馈接到已经接灯管的这边就可以了。只要处理好保护电路,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