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主板M2A-VM HDMI(POST卡跑B1)?

楼主(2009-08-07):
华硕主板M2A-VM HDMI(POST卡跑B1)?不知是什么原因,电压正确,复位也是好的。
华硕

网友:
压下BGA看跑码不

网友:
谢谢两位师傅的回答,BGA压焊过,还是一样。BIOS倒还没有试过,我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
期待结果,不知道时钟正常不。

网友:
B1有无报警?建议都是先刷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