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800硬盘故障

楼主(2009-08-07):
如题(WD800 IDE接口,80G),故障现象:通电后敲盘,但设别不了,更换主板可以吗?

网友:
敲盘有很多种,有可能是磁头,也有可能是电路板,也有是固件的等等,如果手头有板就先换上去试试吧,多半是不行的

网友:
通电后敲盘,但识别不了,更换主板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
通电不识别应该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
这是WD的通病,换板肯定是可以的,多半是磁头管理芯片坏掉,换掉就可以。

网友:
换了电路板试过了,同样故障。。。看来此硬盘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