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pl-g不跑码,CPU供电偏低

楼主(2009-08-07):
技嘉945pl-g不跑码,CPU供电偏低只有1.11V,高管的D G S极的电压分别为12.13V  7.63 V 1.11V,低管的D G S极的电压分别为1.11V 2V 0V,请各位高手指点小弟要怎么搞啊!!!!

网友:
先更换下电压IC  看下

网友:
先更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还有驱动芯片

网友:
我感觉这些电压正常呀,不跑码是显示---- 吗

网友:
高管的D G S极的电压分别为12.13V  7.63 V 1.11V  控制及又点高    是不是管子又点老化了 ·

不过能输出1.11应该还算正常

网友:
1.1的电压是正常的    你压座子看看跑不跑码    可能是座子虚焊

网友:
你们说1.11V正常的话,那是什么问题呢,座子虚焊也不是啊,我用力压着座子开机也是不跑码啊!!我发现时钟芯片的温度有点高!!有没有可以是这个这关系啊?还有一点就是这板子是三相供电啊,可是它的场管有12个,有6只高管,6只低管,也没看到从电源管理芯片,这是怎么会事啊?

网友:
你压CPU座开机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