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9400声卡问题

楼主(2009-08-07):
我的电脑是dell inspiron 9400
问题是声卡在BIOS里可以看到
但是在windows xp 下找不到声卡硬件
声卡和功放芯片都换过了,但是问题还是一样
Windows

网友:
用测试软件测到吗?

网友:
软件也找不到声卡

网友:
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不认声卡 看声卡供电是否正常 晶振是否正常 南桥的信号有没有过来 南桥是不是好的!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指导,我的板子是在网上买来的,后来仔细和老板子比较,发现在南桥上面少了三个电阻,
现在补上了,声卡在xp系统里能找到了,外接耳机有声音,但是机器自带的音响没有声音,

网友:
机器自带的喇叭是好的,不知道哪里问题,希望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