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160不能保存系统时间?

楼主(2009-08-07):
联想Y160不能保存系统时间.它的BIOS电池不是3.3V的..杂个整.
  我量那个电池也有3.0V电压啊..有遇到过的朋友给支个招.

网友:
电池本身就是3v的 ,怎么能是3.3呢

网友:
呵呵   被叼了   L上的 电池不一定说三V的哦

网友:
查RTC电路吧。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CMOS没电 但是你的有可以排除  一 重刷下BIOS 不行
二 cmos到南桥之间有个二级管你跑下电路看是不是坏了  没坏
三 南桥坏了
有的机器带电源板的加焊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