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明基FP71G+开机1秒中后黑屏,绿灯2秒中后变黄灯,还要查哪里?

楼主(2009-08-07):
今天客户送来明基FP71G+显示器一台,刚开始是不开机黑屏,检查保险烧、C5705烧、,FU9024N烧,更换并加焊线圈后,开机点亮,画面正常,但是约1秒钟后黑屏,绿灯2秒中后变黄灯,再按电源按钮关闭再开,仍然是1秒钟后黑屏,现在修补下去了,麻烦兄弟们帮忙判断一下,有经验的朋友指教下,谢谢!!

网友:
检查灯管和升压变压器

网友:
我自己解决了,原来新换的C5705有问题,新换了一组就好了,测试了一段时间,没问题了。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2009-09-07):
是高压保护 查高压电路和保险

网友:
C5705可用什么代换,如果没有的话

网友:
维修最怕的就是后换元器件有问题了!

网友:
是啊就怕软故障,那样劳民伤财哪

网友:
真接换高压板最好,

网友:
你上机之前没去量过的么?我都是先量好了才焊接的.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