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100 开机电流2.2,不显,电流正常吗?

楼主(2009-08-07):
acer 5100 开机电流2.2,不显,电流正常吗? ATI独显,AMD CPU。
cpu

网友:
补充一下,内存插其中一个口,开机电流是1。22,不跑代码。但换一个口,电流就飞到2。2,代码猛飞跳,最后停在CO。

网友:
好多本本开机后电流都可以达到2A 的,不显示你要插诊断卡看下跑什么的

网友:
这种情况显卡有问题的多点,你用手摸显卡温度高不高,

网友:
诊断卡跑C0,是不是CPU座问题或者内存检测不过问题??

网友:
CPU坏了,电流会突然增大

网友:
但是:
---------------------
补充一下,内存插其中一个口,开机电流是1。22,不跑代码。但换一个口,电流就飞到2。2,代码猛飞跳,最后停在CO。
---------------------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如果有加电池的话电流就很大.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没过,LZ接下外接,说不定有显示了

网友:
是CPU座问题,你真是厉害啊。谢谢了。

网友:
楼上是宏基的大师傅
记得这个机器的IXP460很容易虚焊,加焊后也过不了几天,重做也是一样,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