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不开机跑00

楼主(2009-08-07):
有二片T43的主板都是不开机跑00,电压正常.有时钟CPU复位.南北桥BIOS信号都量过没发现问题.BIOS换了.南北桥也重新做过新的BGA还是一样跑00.
求助高手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
不开机
cpu

网友:
CPU 座子看看 我遇到过加焊CPU 座子正常

网友:
同意上面得 在家上一条 你吧内存槽 加焊下

网友:
我的天哪!全弄来,还不如换一个呢!你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俺好歹板子也修2年了 还没遇到过T43的 CPU座子空焊的 ,座子空焊CPU复位能正常么?更没听说过像3楼说的 不跑CPU 焊内存槽子能好的。 如果真像 楼主说的 那几样都没问题的话 我估计 就是CPU坏了 还没遇到过这些信号都正常还不能开机的

网友:
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现象,路过学习下

网友:
有些事情自己没有遇到过就代表没有可能发生吗?

网友:
南桥也有空焊的可能。量下吧。

网友:
你CPU有没有排除呢

网友:
我建议你跑一下BIOS的线路 因为线路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网友:
CPU 北桥 南桥 内存 显卡 供电正常吗?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T40的板,量CPU与北桥的多有信号都正常,电压/时钟/复位也正常。而且还一个个孔地去量南北桥的通信信号。(HU。。。。什么的,看点位图量),PCI也量过南桥数据线正常。CPU/北桥/南桥/BIOS也换过。仔细量过CPU/北桥/南桥/BIOS每电容都有电压。真是越搞越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