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APPLE 的隔离保护电路是怎样工作

楼主(2009-08-07):
APPLE的电源插头不分正负极,我第一次接触APPLE,不知它是怎样原因?有磁性吸住,反过来也可用,我还怕接反烧主板

网友:
不了解,昂首向前应该很熟

网友:
没关系的,无论你怎样都是正确的,因为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因为它是对称设计的,你不可能插反

网友:
我是个库管,明天回公司里把APPLE的电源插头拿出来几个,量一量,看是不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
昂首向前   前辈以前是专修APPLE机器吧!是有个客户他专做APPLE适配器的,他说插适配器后指示灯要亮。他现在的电脑插适配器不能亮灯,换了N个

网友:
因为APPLE的电源是三芯镀金接口,中间的是地,两边两个脚分别是正极性,所以正反插都一样的。

网友:
原来如始,那么灯不亮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