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PG信号

楼主(2009-08-07):
看到坛里大家都说主板不能启动都来说是没PG信号,我不是专修电源的,但前后也修好了上百只电源从AT到ATX,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缺PG的,凡是修好的电源只要带负载后各路电压都正常,上主板大都能启动,只有少不份不能启动,查原因有好多是20芯插座接触不良引起的,因为PG的产生现大多是由339,393,或其他集成电路(如ps224;SG6510等)来提供的而它们坏局部的可能很小,为此我自只了一简单的设备来查PG的有无发现只要电压在带了负载的情况下正常PG都有.小设备不会画图就讲一下很简单:
用两个不同颜色LED负极相连在一个470欧的电阻的一端,电阻的另一端接黑线,两LED的正端分别接+5V和PG.通电接好负载后启动电源时观察两LED的发光先后接+5v的先亮然后接PG的才亮说明PG会产生,然后拔掉电源220v的插头(一定要拔220v的模拟突然停电)此时接PG的LED先熄才到5v的LED熄(一定要带负载且要到额定功率的百分之50以上要不然5v的电容太大5v不会很快消失).就说明PG良好.

网友:
主板开机电路问题可以使得无法拉低PWRON,从而也就不会有PG,当然ATX PG部分电路故障也会无PG。另外在主板上有很多的芯片都各自有PG,那个没有也不行。所以电源只是一部分。

网友:
我在这里只讨论电源的PG,不讨论电源以外的PG

网友:
pg电压的出现只能说明电源的每组电压都已经工作正常,同时pg也给主板说可以开机,之后就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