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7):
现在市面上很多9400 9500的卡是6600 LE 7200 LE 7300LE 改的,没有原装驱动碟装不了驱动,大家有好方法讨论下
方法

网友:
第一dos 下
用nvflash -c 命令检测 核心是什么型号的(前提你把bios芯片吹下)
确认好后,然后看显存采用什么型号的
刷如对应的 bios 就 ok了

网友:
你试试不装驱动前,用everest能测试出来吗?显卡的BIOS被刷过,但其他参数能做参考

网友:
用everest测不出来,把散热片下了看得到主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