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里捞的硬盘,能修好吗?

楼主(2009-08-07):
本人修主板还凑合,但硬盘不行.前天有个顾客拿来一台电脑,是在河里捞上来的,时间不长,很光亮.其他不说了,有2块硬盘,其中一块是40G三星SP0411N,另一块是160G迈拓6P160W0.盘体表面干净,无泥沙,已晒干,经测试都不好用.处理方法是用超声波和酒精清洗拆下的电路板,然后干燥.处理后还是都不好用.160迈拓根本不转也不认.40三星开始认但而后又不认了,里面转也厚咯噔的响声,上面有个芯片有点烫HA13627.我比较疑惑,是电路板烧了还是盘体里进水了?不是说盘体是密封的么,连空气都不流通怎么能进水?

网友:
对不起,硬盘不是密封的,可以从空气过滤孔进水的。进水烘干这个盘也就废掉了。不是因为芯片坏掉,而是因为水渍沉积到硬盘盘片等内部关键地方了。

国外数据恢复公司对要做数据的进水硬盘有专门要求:运输过程中必须用湿毛巾包好,仔细想想,其中的道理你就明白了。这个要求估计你没有听说过吧?!

网友:
为了平衡硬盘体内、外的压力差,硬盘上都有一个透气孔,空气可以进出,灰尘会被过滤掉,但水也可以通过这个孔进入硬盘内,所以水里泡过的硬盘,基本不可能修复。

网友:
谢谢,我彻底明白了!

网友:
谢谢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湿毛巾包住?

网友:
我就搞不明白怎么那么多人认为硬盘是密封的?还有不少人说是真空的?都是从那里听来的?

网友:
《越狱》中,男主人公那块硬盘丢到河里,一年后被警方打捞上来,最后恢复了部分数据为FBI提供了追踪线索,不知道是不是神话或者老美的确有这种技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听说美国中情局可以恢复5层数据,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说的这个是把盘片取出在专用机器上恢复.并且要无尘间

网友:
我有遇到网吧被洪水泡过的硬盘,没有一片是好的,外表看去好好的

网友:
是啊,水浸过只有报费了

网友:
以前书里介绍的.好象硬盘都是密封的.会呼吸的硬盘.好象是出来没多长时间.

网友:
硬盘不是密封的,最早的硬盘10M5寸的,不用盖COVER也可以读。

网友:
进水烘干这个盘也就废掉了。不是因为芯片坏掉,而是因为水渍沉积到硬盘盘片等内部关键地方了!张老说的这句已经很明白了,还不清楚?重点就是水干掉后留下的水渍!

网友:
恍然大悟!
进水烘干这个盘也就废掉了。不是因为芯片坏掉,而是因为水渍沉积到硬盘盘片等内部关键地方了!张老说的这句已经很明白了,还不清楚?重点就是水干掉后留下的水渍!

既然说只能进入空气 不能进入灰尘的孔  也就是说进入的这些水 都是经过那个孔纯净过的"纯净水"le

网友(2009-09-08):
硬盘内是超净空间,不是真空、不是密封。从河里捞上来的硬盘?额滴个神哪……

网友:
已经报废了 直接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