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测试点问题!谢谢大侠们帮解答!

楼主(2009-08-07):
请问大侠 红线位置是不是1.5V电压位置 用二极管档测对地阻值 测量结果是万用表咛叫 0.01短路状态

再有测量AXT第一针 是不是3.3V电压  测量结果 二极管档 咛叫状态 0.06 左右。是短路吗?
我想问一下 这2个步骤能判定具体哪里出了问题么?跟 北桥和南桥有关系吗?

网友:
不一定短路,你应该接电源通电测试,看有无电压就知道了,真的是短路那么厉害的话电源是无电压输出

网友:
二楼的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
谢谢兄弟的解答,我刚测试去了 结果是接上ATX电源后,触发开机PW 之后 在测量 3.3那个位置是 1.
在测量10针 12V的位置也是1.   测试8和9针 都是 1.无反应  能确定是什么部位了么?
手触摸南桥非常非常烫手,北桥也是!

网友:
我上图了 帮分析分析吧 红色位置是我把场效管子取下了 管子挂了

网友:
看看cpu供电有无短路,有短路北桥挂

网友:
难道通电时没上这些管子,还有没有1。5V供电南桥是非常烫手的

网友:
难道通电时没上这些管子,还有没有1。5V供电南桥是非常烫手的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意思是 不上这些红色标志的管子是南桥热的原因吗?我没拆除前也是很热,测量管子后感觉管子挂了 所以取下了,但是测主板还是桥很热。热得不能碰!

网友:
1脚,2脚,11脚输出电压都是3.3V的

网友:
如果没看错的话,你拆的应该是CPU的供电管,这个必须一对一对的存在,不能这样的,至于桥发热,如果北桥热可能因为你这样做把北桥击穿了,打一下U座旁的电感的阻值是不是对地了,还有你量的VDDQ对地了,估计北桥挂的可能性太大了.

网友:
谢谢兄弟解答呀,原来管子是不能拆下做测试的  学习了!等我买到管子后在测试一下。死马也不一定能当活马医了!

网友:
再请教一个菜菜问题,怎样才能快速的方法测量北桥和南桥的哪个点,或是说位置,来确定桥是否损坏呢?谢谢大侠帮解答了!谢谢!

网友:
MOS管是必须拆下来的测,不然不一定正确的

网友:
恩  谢谢楼上兄弟帮顶 我是拆下来测量的。3个引脚 已经都是0.06~

网友:
还有你的U供电管必须满足上管要一样型号,下管也要一样型号,但上下管不一定要一样,你这板最好不要修了,AGP倒数第三脚对地应该是北桥挂了,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拿掉北桥后再打值,就不会对地为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倒数第三脚是A面的还是B面的啊?

网友:
LZ的图很清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