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卡问题会引起跑00吗

楼主(2009-08-07):
请问显卡问题会引起跑00吗

网友:
只能说一般不会,但电脑千奇百怪的故障也太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00不就是不跑码吗?

网友:
有的显卡坏了会引起主板不工作的

网友:
00FF 谁有知道 是什么呢

网友: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会。。而且非常多的。。如果你修IBM主板多的话。这问题应该是遇到过的。不是什么难解之题。。。。

网友:
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会。。。这种是常见的故障。不是什么难解之题。。。。。。

网友:
我就碰到几个,是IBM的 显卡弄的主板跑00

网友:
应该会引起主板不工作的

网友:
如果是IBM的板,那很正常啊。。

网友:
一般是CPU这块问题   也有可能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