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550黄金版256M维修一例

楼主(2009-08-07):
又在电脑城收废品那闲逛
看到一个七彩虹的9550显卡
咦.竟然是256M的
如果是128的倒不怎么在意.256M的128BIT倒是比较少见
也不用试了
12块钱买回家
把金手指擦下
上机
哦...开机LOG中间部分花屏..DOS模式下不花
二话不说就加焊GPU..试机..无效..再加焊一次..还是没用
看来应该是显存坏了
仔细看看..此卡256M共8个显存..正反面各四个..唉..显存定位多难啊..
俺们是粗人..哪有耐心去用软测试啊..不但要时间试.就是知道了哪个显存坏也不一定有得换啊
搞点松香水..把各个显存都涂上..一把猛吹
冷却后试机..OK..搞定收工..此卡修复...
我修显卡是这样的
一般只修复那种能显示却花屏或者直接上机短路的卡
也不用软件测试..加焊二次GPU无效而且花屏没有变化的话肯定是显存坏了
加焊显存无效后..基本放弃..定位显存的话要花时间和耐心..拆一个排阻又要软件测试一次..基本要二次到三次才能定位..非专业修理人员花费的时间更多..
用这种方法一般十块显卡大概能修复三到四块..这里十块指从收电子垃圾那里拿回来的坏卡..
一般12块钱一块..修好的PCI-E显卡卖100左右..修不好的又卖回去..5块钱一块
所以修不好一块卡亏7块钱..修好一块赚88块钱..权当兴趣之余挣外快了...呵呵..

网友:
不能这样搞卡,用软件测试下坏位

网友:
还得 坏的

ddr1  拉喊显存  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对于楼主的做法我不赞同 这样弄只会坏多好的少。另外DDR1的卡 有时候加焊下显存会好 可用段时间就仍然是哪个显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