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附近的电感和管子烫手

楼主(2009-08-07):
最近修12伏短路的板,例如华硕的和精英的主板,管子换好了,可以亮机了,但那些管子和电感总是越来越烫,一组一组的管子都全换了,该换的电源ic和驱动ic都换过,电容都全换过都还是一样,开机后慢慢的温度升高,实在没办法了,来求助大家咯~~~

网友:
有些烫手没有关系的

网友:
管子正常工作时都是很烫的,只是不知楼主所谓的烫到底到哪种成度

网友:
晕了,用手机回复的贴子,由于网络原因没想到回复了这么多从复的,忘版主莫见怪,怎么删除啊?

网友:
CPU供电电路的MOS和电感都有些烫是正常的,只要能正常使用就是对的。如果只有其中一路很烫就不正常

网友:
开机十几秒后 手都快放不下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是一块华擎的主板,也是12V短路,一块70T03GH烧掉了,我换了09N03,就出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电感热的很,很烫,虽然点亮了,我还是吓得关机了。

网友:
每个管子上加个散热片   。。。。。。

网友:
有的主板管子温度是很高的 并且有散热片的  不过实属正常,但换管时 不可漏了散热片哦

网友:
如果这样的话 我也相信很快就反修了 实在是太烫 没收客户钱 给他拿走了

网友:
你可以换些耐电流较大的管,可能会好些,比如说像06N03和09N03之类的,有些管本身就承受不了CPU供电的大电流,所有会很烫。

网友:
我的电感都有点发黑了,温度太高

网友:
你换的是时候可以查下 管子的耐压值  各个管子参数不一样的

网友:
我修的一块华擎主板也有同样问题,连电感一起换过,还是热,退机了,不知怎样修。

网友:
短路了 是不是?

网友:
上管和下管分别是一样型号的,而且还要较大点,还有换过以后量过各G极对地值和通电后各G极电压了吗,都要一样大

网友:
哦  不好意思

网友:
楼主有没有那种MYLAR胶片或纸片垫在CPU四角,把CPU稍微的抬高点,情况会好很

网友(2009-09-18):
查12V所供电的芯片。一个个来排除。

网友:
看下电源IC输出脚的波形,看是不是有杂波。

网友:
要么 主板本来电路 就是这样

或 换个 频率低些CPU!

试着 换 大电流 75A或80A 之MOSFET(上管12V,下管CPU供电1.4V)!

再 检查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