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I 7267 V4.2 945GCM5 主板有时能用又是关机后就跑0 ...
V星MSI 7267 V4.2 945GCM5 主板有时能用又是关机后就跑00

楼主(2009-08-07):
V星MSI 7267 V4.2 945GCM5 主板有时能用又是关机后就跑00???且时钟IC发热量好大!
求高手门指点指点!谢谢啦!
主板

网友:
怀疑它把换掉不就行了吗,还不行的话再考虑别的情况。这种情况多是cpu座空悍,或北桥空悍了,下次再有这种跑00的时候压一下cpu座,座子不行的话,就再压一下北桥。

网友:
不正常的元件只有先换了吧

网友:
时钟IC发烫是正常的,我摸过好几块V星的主板,时钟IC都很烫的说,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应该重点查一下CPU的供电是否正常,有可能是MOS管不良引起的。
本人新手,不当之处还请指正

网友:
先保证所有的供电正常,然后依次压住南北桥和cpu座试试

网友:
压桥 压座子 ·~· ·~

网友:
同意楼上几人观点
这种情况CPU座和桥虚焊居多

网友(2010-03-03):
拆掉内存后报警吗?

网友:
貌似座子问题,压一下CPU或者北桥看。看BIOS是不是接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