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上系统

楼主(2009-08-07):
宏基 TRAVELMATE 290 用GHOST 装系统到解压驱动那里就死机 已经试过很多版本都是一样的 用正常安装版 复制文件一会就死机

一开始北桥很热  我把北桥给换了 还是不行 一样的故障  哪位师傅修过这样的毛病呀 帮帮忙  谢谢 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系统装好,重新下驱动试试

网友:
哈哈 谢谢关注  怎么都装不上系统呀

网友:
装不进系统 一般会是南桥不良  散热不良,硬盘坏 内存坏 CPU不良  这些你排除过哪些啦?  北桥发热是正常的 只要不是很烫手  正常工作是会发热的

网友:
以前我的电脑也装不上GHOST,换硬盘就好了。
你的连正常安装版都有问题,是不是硬盘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是声卡或者网卡..........有问题吧~~GHOST的时候别加载任何驱动程序,试下吧   我遇到过声卡坏的 装不上系统

网友:
装不进系统 一般会是南桥不良  散热不良,硬盘坏 内存坏 CPU不良  这些你排除过哪些啦?  北桥发热是正常的 只要不是很烫手  正常工作是会发热的
引用 网友A:

同意5楼版主的意见

网友:
先把声,网屏蔽后再装一下试试

网友:
检查下跳线先,DM后再试下

网友:
先用MHDD扫下硬盘,看有没坏道   有的话 换硬盘   没有就拿出来提进去看看

网友:
你可以多换换东西试试   这东西说起来挺简单的 但查起问题也挺难的

网友:
用DM把硬盘填零,然后从新分区,注意看是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先不解压驱动嘛

网友:
我也遇到过装不进系统的机器,结果把机器一拆,然后装上就OK 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就是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