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能上QQ,网页打不开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9-08-07):
第一步,排除DNS解析问题。可以手工设置DNS服务商IP:比如电信的是202.101.172.35。
第二步,如果DNS设置没有问题,那一般就是IE本身问题造成的。去网上下载个“黄山IE修复专家”,一般都能搞定,省的不知道的人重装系统了。
解决办法

网友:
以后有机会试试看看,谢谢了

网友:
黄山IE修复专家捆绑流氓软件N多,用winsockfix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重装系统最实际了, 今天我就装好一个了, 别整什么软件来弄那样更麻烦

网友:
还有可能是isp封路由,呵,

网友:
本机设置的话,如果IE 设置代理了,就不能上网了.. 在internet 选项 连接里,局域网设置

网友:
一般上得了QQ,上不了网页 在dos 下ping
www.baidu.com
看看能不能解析,不能解析的话,要查dns 方面的,能解析的话,查IE 浏览器,或者使用第三方浏览器了..

网友:
能再说的具体点吗,特别是IE设置,DNS我到是知道。我上几天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束手无策啊。

楼主:
去别的电脑下载“黄山IE修复专家”,打开修复一下咯

网友:
QQ能上,有用路由的要设置IP才能上网,

网友:
谢谢了,以前遇到此问题时,总认为是宽带问题,现在再明白了,顶下

网友:
直接GO一个系统更安全些

网友:
用360安全卫士 高级修复一下也可以。还有一堆修复ie的代码,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
如果没有中毒的情况下,只要设dns就行了。

网友:
又学了新的知识,谢谢

网友:
最好不用IE修复,做好是重新装下系统,更直接,能更好的解决问题,如果你修复完了,还会出现那样的问题

网友:
用360修复一下IE 。重启一下,下载一个360浏览器。

网友(2009-09-12):
直接重装更方便

网友:
装系统放便又切底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