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维修一例

楼主(2009-08-07):
前几天有个客户送来一台 IBM T30的本本 说是进水 位置在左上角cpu风扇的位置,他说进水后他用力甩干了 ,能开起,但用了没多久就突然掉电,接着就有股烧焦的味道。
我拿到手看了下那进水的地方,很干,应该是把水给烧干了吧 。先不管他什么,把电池拆下,通电,。。。。这一通吧要紧啊,一看吓一跳,5A,乖乖不的了。。。我想完了 ,那电池的电不被放完了啊。。。。 。赶紧拆开,我稀里哗啦的就见螺丝就扭,拆啊拆。。。拆到c壳和d壳的时候怎么分都分吧开,我用力把啊 ,看的客户心都提了起来,弄来弄去在仔细一看在电池盒里的coms电池的螺丝被贴了个标既然没看到。。无语。。。。!!!!最后拆下板一看,cpu的上管壳烧翻了两个,拆下看下,底下的铜皮漆烧了,没关系,一直抱着有坏的先换的步骤在料板上拆了两管子往上一装,阻值都没量就通电。。。刷 又是5A,赶紧拔了,量阻值管子没坏 ,公共点短路。。于是在把我装上的管子拆了,还是短路,拔其余的两管子拆了还是短路,于是想事不是还有其他的地方也烧了呢。。。与是找啊找,就公共点前面那管烧了 ,赶紧换了,在通电,又是大电流,我晕又忘记打阻值了。。 ,吸取教训,限流。。。。在拆,电容,全拆了,还是短路,与公共点相连的mos管也全拆了还是短路,公共点到了的地方全拆了还是短路。。没头绪,于是跟客户讲比较麻烦,让他明天来拿。客户走后想下反正一时半会也休不好就往边上一扔,到晚上看看图纸先。 于是就修那箱还没搞定的显卡,说到那显卡我就郁闷的,这箱没修好,昨天又来了一大箱,200片,全是7300 7600的 好多三星的显存 ,大部份是能显示,只是有一点点彩点 ,又不是很多,先加焊GPU,没用,于是想想三星是生产垃圾的就加焊显存,安泰信852d的风枪,自我感觉还蛮好用的。加点松香水,加焊gpu感觉很好用,焊膏拉力太大容易短路,开始吹,最大风,314°,全加焊了一边,在开机全屏都是花,郁闷,在加焊一块还是一样,点花的大部分都是mast 全报错,扫描用的是 我心地飞翔 1.8版的 ,我做成u盘光盘了,不知道是用的mast版本不行还是三星是垃圾,哪位高手指点下,风枪怎样吹合适,搞了一天,郁闷了一天。晚上回去上网乱逛,把t30忘关了,图纸也没看。。。。。
第二天在来。在拿t30 怎么想这样不行啊,我学的是t40,连t30都修不好那不是很没面子,于是在拿起来通电让他大电流,想想那电池在的时候都不知大了多久,在大会也没事,说不定还能烧出问题来呢,于是边烧边摸,在摸到cpu上管的时候发现有的烫,在摸还是烫,怎么摸怎么烫。。。断电在量那管子,是好的,拆下,还是好的。。。郁闷 ,在量下那mos管的G极 阻值50,太低了吧, 把管拆了铜皮都50鸥,拆cpu供电ic,还是50,我晕,把上管全拆了,通电,pcb发烫。这次不真晕了。。不会板中间都短路了吧,在郁闷。。哎!命苦啊!!!于是用镊子把G极的铜皮一点一点的往上翘,我用力的翘啊翘,连那上管D极的铜皮也翘了起来,往那PCB中间一看,我又晕,有两层号薄的皮也起来了,于是我全翘了,在打d极阻值100多, 问题就在这,继续挖,又挖了一阵子,在打阻值,400多,哈哈 。。。反正上管都没装,通电,有待机,哈哈,心里暗喜,突然火花一片,又大电流,断电在挖,把那G极全挖了,在pcb上留了个小洞,阻值又正常了,在通电,在烧,我在挖,我打绝缘漆,,哈哈,法宝。。。。在通电,还是烧出火花,又短路了。。。我在挖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我上绝缘胶,把洞灌满了,等它慢慢干。。。。。。。。通电,待机正常,, ,上mos管,那管是双上管,从另外那管上拉了个控制电压, 在上主电源ic,通电,打波。。。不跑u。。。。测电压,其余全正常,就无cpu核心供电,。。晕。。不会adp3203也坏了吧,在量,3215,有5v供电,1脚和3脚电压不对啊,怪怪的,不管了,又没ic,扔一边,又第二天怎么想都觉的怪怪的,因为电路图上3415的1,3脚是和adp3415相通的,怕adp3203到3415的线被我挖断了,但我这人一项比较懒,于是叫我同事去根据图纸把那几根线飞起来,于是他去对图纸量啊量,发现不对劲,就问我是不是拆过3203,问我有没装反,我才恍然大悟,我在仔细看那板上,晕。。。那cpu供电芯片有两个定位点,我没注意, ,拆下,装回,有cpu供电,哈哈,打波,跑内存,上内存,还是跑不过,换个槽,:lol 显了 嚯嚯。。。。插显示器  。看到了经典的IBM。装机。。。。。。在开机,报0271错误,进coms ,晕,要密码,头都大了,不过没关系,我电脑上有空码片的资料,还好t30的码片在内存槽的边上,不然我又要拆机了,我最讨厌拆机了,麻烦死了。。。吹下码片,在次感谢我们的老板,什么工具都有:lol 。。。。用希尔特580刷了上去,装上,进coms设置时间,ok 。进系统 ,完全没事,现在也没事,,,:lol

我电脑上的空码片都传上来了。。在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30074-1-1.html
一分1KB,ibm t30的也在那备份包里,。。。。。
顺便问下三星显存怎样加焊成功率高些,要换的话是不是要全换了?

网友:
呵呵,相信我们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底板烧焦了后会漏电,短路,发烫,要先把烧焦的地方弄干净。。。

网友:
我也有一台,cpu core电压短路,还不知怎么下手呢

网友:
5A短路应该限流1.5左右去烧。

网友:
楼主的功夫很深啊!我这里有个R50e现在3.3V5V1.8V的待机电压都出来了,开关的19脚也有3.3V能触发就是不显示,按没有示波器看了楼主的过程,才想起还注意U的电压呢嘿嘿

网友:
我是限流1A烧的  不过5A也没事 全到地里去了。。。。我修就是没按步骤来,想一个搞一个,所以很费时间,,,

网友:
很强大。看到烧到了板子和到处腐蚀了的就头大了。,。。

网友:
真有耐心,我的三星R18比你说的情况还要坏,一通电,电流马上到5V,下的我赶紧断电。一量,板子大面积的短路,头都大了

网友:
遇到过烧焦的主板,要把烧焦的刮掉,修好过。

网友:
厉害咧···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放放才有心情修

网友:
芯片都装反了就烧了,bios电池那个螺丝大部分的ibm都有啊。

网友:
事实证明很多芯片是可以装反通电的,不相信你可以拿主板的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