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擎775i65G主板小元件型号!

楼主(2009-08-08):
如图中所示,这颗排阻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如果这个排阻给边上MOS管D极供电的话,可以尝试用锡直接相连

网友:
图片没看得清楚
如果是排阻的话
多数都是0欧姆的

网友:
灌个鸟水啊?全新的主板你问它干什么?刷分也要有技术啊
有连接为证http://image.baidu.com/i?ct=5033 ... &ln=196&fr=
版主过来看看

网友:
灌个鸟水啊?全新的主板你问它干什么?刷分也要有技术啊
有连接为证http://image.baidu.com/i?ct=5033 ... 884&ln=196& ...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搞错呀,没图片所以在网上找了个图片来让你们知道位置,因为烧黑了所以不知道是多少了嘛。想想也知道嘛,还要找版主。

网友:
估计是同样的板子,没有更好的拍摄设备,从网上找的图片。
引用 网友B:

还是六楼说了句公道话。

网友:
首先我很感谢4楼的朋友对论坛的心意,也许他知道《这几天我白天通通不在家,忙新店的事,晚上才回来看记录》帮我监督,在此本人仅代表所有的版主感谢。。。

看了一下此贴了,没有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
焊锡把8个脚连起来,对地一下有无短路,它应该是3.3V给内存MOS管的,管也没短路可通电测试

网友:
可以直接飞线,这多问题多是内存插反的结果!

网友:
直接把那几端联起就可以用了.

网友:
我也有一张这型号的主板,确实是0欧姆的保险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