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GT换了电容就不亮了

楼主(2009-08-08):
今天拿到一个显卡,是七彩虹的1950GT ,本来客户说只是有点花屏,我也开机测了一下,能进系统,看不到花屏,但是显卡上的电容都爆了,只有一个好的,坏了7个,(感觉很怪,一个好的也可以运行),就干脆都换掉了,换是换好了,也没有问题,以为这下好了,可是一上电就不行了,点不亮了,数码卡跑2A,又重换了一次,还是不行,想想以前跑2A是GPU虚焊了,就又做了一个BGA,230度,做的.心里还是不踏实,果然还是不行.又是2A,不行了,是不是自己焊得不好,就换一个人再焊了一次还是不行,没有戏了,一个好卡让我搞得不亮了,大家有过这样的事吗,是怎么回事呀,高手们,支个招呀,

网友:
金手指清洁,查有么有短路;GPU,显存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你运气真好..把芯片给烧了....

网友:
bios  晶体 还有  3.3

网友:
今天有一个卡对照看了一下电容,发现是两个16V的和6.3V的电容位置交换了,以为找到了问题所在,高兴中,立马换了,老天,还是不行呀,还是点不亮,看来不知道哪里给搞坏了,哎,新手就是新手呀,也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查了,

网友:
电容和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