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ATX3800SP问题

楼主(2009-08-08):
插上电源开机时听到啪地一声(声音挺脆的)然后就开不了机了。拆下电源一是没有电。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一下。应该是那里坏了。谢谢。

网友:
应该是幅电源开关管坏了

网友:
短路了,先排除短路部份。

网友:
怀疑你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看保险有没有烧,接下来是桥和开关管

网友:
1可能烧保险
2可能大电解爆了
3主电源管炸了
4辅助电源管崩了
5后级滤波电容放炮(可能性不大)

网友:
可能性很多,最好你先拆开看一下。

网友:
在维修电源前首先不要忙于通电,先打开ATX电源盒坼出电路板,打扫干净电源盒里电路板和风扇上的灰尘。灰尘是损坏电源的罪魁祸首。先目测有没鼓包漏液的电解电容。如有鼓包漏液的电容一般都用同电压同温度105度同容量的代换。如没同型号,代换电容不能降低原来电容的温度和耐压V切记,电容容量可以增加。检修300V电路要小心触电。首先查看电路板上的保险管。如保险管严重发黑,说明300V电路严重短路。千万不要给电源换新保险管盲目通电。因为没排除短路故障换上新保险管还会爆掉。要排除短路原件电路正常后才可以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