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 LCD效果特差感觉像只有16色一样,你看图片

楼主(2009-08-08):
拿来坏了几个电容就是5V 12V旁边的 换了同样电容还是不行,我不知道是不是屏坏了还是 驱动板有问题。各位大侠讨论下看,这效果有点像只有16色一样,满屏全是那种竖白条 间断的,不是白线哦。好象98喜欢没装显卡驱动似的。能看到图片么???

网友:
原装机的话应该是程序问题,如果膜反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被人修过,换错屏线)!

网友:
先找驱动板代一下.确定故障点了再修.

网友:
应试还是滤波不良
不然就是主板和屏电路有问题咯
先换好的主板试试再说

网友:
MCU用烙铁拖一次。

网友:
这很明显是24C16系列的存储芯片数据乱了,用编程器把这芯片清空应该就可以恢复正常

网友:
是不是被人修过,背光腊装反了?

网友:
先把屏线擦干净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
原来我也碰到过一台这样的现象,只是横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背光膜反的还能看到画面吗?

网友:
先从简单的入手,先刷一下程序看一下效果!

网友:
先用通用板代换一下就知道故障部位

网友:
我都有一提这样的。不过换了驱动板就得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行很大的, 你量一下屏线信号看对不对,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屏线是插好了的,那最大可能就是屏的故障了

网友:
主板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先确定故障点,屏线,屏和驱动板都有可能。屏代换下。屏线清洗干净

网友:
补充:今天换了驱动板 问题还是一样。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可是屏我量了下屏上的 1V 2V 3V --14V 电压都正常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网友:
先看屏有没被拆开过 如果没有被拆的话 查屏电压正常不正常 补焊屏主控芯片和八脚 不行更换屏主控芯片

网友:
这个我修过很多,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2009-09-17):
是屏坏了,换屏上的主控芯片就会好的

网友:
屏的问题 换主控芯片试试

网友:
屏有坚条啊 搞下屏线吧 很多是屏OO了

网友:
换板就行了!!!我之前修过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