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改线路问题

楼主(2009-08-08):
换高压板改线路  我按照原来的板子改了  怎么就是点不亮呢???大家帮我看看啊。

网友:
如果说那个3.3V的开关触发的的话  那最上面的两根  一根是亮度调节 还有根是什么的啊

网友:
3.3V不是ON/OFF

网友:
3.3V不是开关那就是供电咯  那如何知道最上面的那个是开关的那个是亮度调节的呢  还有 新换的板上没有3.3V的 只有12V  5V这样的  如何改3.3V的呢  谢谢指教。。。。

网友:
信号线是细线

网友:
两根都是一样细的啊  问题是我现在如何去改那个3.3V的呢?

网友:
有点麻烦,原来的电源正常吗?如果正常,改通用高压条

网友:
最上面的2个一个是ON/OFF和ADJ ,你可以一个一个试,如果接到ADJ的线上,你关机会出现白屏,正确接到ON/OFF上面就正常了

网友:
那两条細线就是开关了其中一条   你一个一个尝试一下,一般开关连接二极管或者是三极管   你也可以跑一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