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代载能力差

楼主(2009-08-08):
这些日子,有遇过几个长城电源都是负载差。短接绿线。各路电源输出正常,但是有点吱吱声或嘀嘀声,短接绿线后,再插硬盘试机,电源2    3秒后就保护关机,就是说只要空载就正常,也换过注滤波和次级滤波电容还有反遗电容等,有的能好,有的就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有这方面维修经验的师傅请帮忙讲解下,谢谢!

网友:
检查TL494 15、16脚稳流电路。

网友:
哦,谢谢。这就试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这个电源修好了吗?问题出在哪里呀?我的电源和你的一样症状,没有修好。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型号,用的PWM型号也不一样,看过流保护是监测的哪几路输出,有的只监测5V,有几次修长城的MicroATX电源搞了很久,最后更换5V输出的电感线圈就好了,过后总结原因,那几个型号的都是为追求静音做了温控风扇但阈值设的太高,长期使用散热不好,那几个有问题的外观明显可以看出线圈因高温已经变色,但那东西有匝间短路常规条件下也难测量的出。

网友:
到现在还是没有彻底搞好,现在我把电容全换了。能正常用了,但还是有一点嘀嘀响
先不管,就这样用先;怪????

网友:
不是电容的问题吧.我全换了也不能完全解决.

网友:
我这品牌方正的长城都是更换电容和线圈的多。其他的少坏哦

网友:
一个长城电源都是负载差。短接绿线。各路电源输出正常,但接到主板上不能开机,我晕!!现在没法修服!

网友:
看看494的12脚供电电压在几伏,还有振荡电容电阻是否变质引起频率过高产生的叫声

网友:
我这今天正好接一个长城电源,症状和你们说的一样,短接绿、黑线风扇转圈,但插到主板上主板检测卡不跑码,明显是电源功率不够造成的。

网友:
可以换一个13009和变压器之间的50V/10UF或者是50V1UF的电容。试试。

网友:
测量一下图中AB和BC的电压是否一致,不相同时就要测494的8、11脚是否输出电压相同(2.2V左右),常见红圈内的元件损坏较多。

网友:
15# 莫名 长城电源,只挂接两个硬盘短接绿线和黑线启动正常各电压正常,插上20PIN主板插头测绿线和黑线电压只有3.65V,按开机键无反应,经测量AB BC电压一致,153V左右,494的8 11脚电压相同(2.17V)红圈内元件一个一个拆下测量正常,强至开机正常。现发现可以预热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现象和LZ的相同,都是电源功率不足,但本质完全不同.楼主的功率不足是由于激励不平衡做成的(在楼主没有修好发表原因前,本人认为是这个原因);你的一定要确定主板是没有故障的前提下重点检查辅助电源的低压输出电容是否变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莫名的指点,这个电源已修好,就是你图中框的第一个10V/1000uf的电容问题(因它只有一点点的鼓包,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把它跟换后一切正常。再次谢谢莫名!

网友:
学习了!我什么都不懂哎!

网友:
实际维修经验,学习学习下,谢谢。

网友:
请教下莫名,你所说的AB和BC处是在电源哪个位置啊,我看图不是很强。你告诉那三极管是什么型号,那电阻是多大的,我就找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