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30 cpu供电短路

楼主(2009-08-08):
IBM T30正在使用(使用时未装电池),突然掉电,所有指示灯都不亮,不能开机。测待机电流3.5A,拆机查cpu供电的MOS管上下都坏,更换后上电3.5A查,下管又坏,更换后量cpu供电对地电阻0.2,拆掉cpu供电电感后面的两个电阻,拿下cpu,仍然短路。将供电电感后临时接上电容上电,待机0.03,1.8,3.3,5V都有,临时电容上空载电压4.16v。去电,用外接可调电源串上电阻,接到cpu供电上,将电流调到1.3A,测得cpu供电电容两端电压122mV,则cpu供电对地电阻只有0.1,用手摸没有找到有发热部位。

cpu供电上有太多东西了,不知从何下手,望高手指点。

注:本人不是专业维修人员,本本是自用的

网友:
是不是下管并联的原件有击穿的啊,管理芯片损坏有时也会上电就烧管的现象啊

网友:
现在我将电感输出端的电阻摘掉了,接了外接电容,待机时电容上有4.16V的电压,这样应该前面的电路是好的,电压高可能是空载的原因。现在cpu core电压对地短路应该和前面的供电电路没有关系了。应该是后面的众多的电容、南北桥、cpu座的问题。

另外,cpu core电压正常值是多少呀

网友:
Vcore有没有短要拆下CPU量对地阻值。

网友:
报告老大,一楼已经说明“拿下cpu,仍然短路”,只是没有用“拆下”
目前万用表量电阻0.2欧,通1.3A电流时电压122毫伏

网友:
将电流加到1.5A,用红外测温仪测得北桥温度升高近1度,焊下北桥,电阻变成41.2,测北桥确实短路了。

不知这个41.2欧是否正确,加cpu后阻值变成3.3,感觉有点小,那位能告诉我正常值应该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