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开机掉电

楼主(2009-08-08):
华硕A6T开机掉电 CPU供电0.86V 有时开机能正常进系统 有时开机黑屏
如何检修望高手指教

网友:
多谢楼上的 更换南桥晶振旁的谐振电容后能开机了 但是现在开机黑屏 不显示 按键盘有反应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芯片坏掉了

网友:
有进过系统。显卡不会坏了。可能会虚了。重作一下。

网友:
一定是显卡虚焊了,加焊

网友:
把键盘和触摸板的线拔掉试一下,A6系列的机子好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有没有修过华硕F9DC的机子

网友:
黑屏是显卡 基本上都不用上诊断卡的..

网友:
学习了,我的也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
好像是北桥吧,上回我接到一台一样现象的,先把显卡换了,是能显,但没过几天又回来了, 之后就加焊了一下北桥就OK了。现在就没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