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工作原理??

楼主(2009-08-08):
一直都搞不明白, 主板温度说的是具体哪个地方的温度??   检测温度是SB还是NB,

  电路运行原理是麽样的????

网友:
叫人怎么回答啊?

网友:
整片板最高温度的地方。

网友:
就是不太明白才问,  CPU温度检测由CPU自己提供 ,,   主板温度检测是哪个芯片提供,  理解不太明白,  问起来肯定模棱两可。。

网友:
测温的热敏电阻放在那里,就是那里的温度。

热敏电阻的阻值随环境温度变化而改变。阻值的变化,直接体现出温度的变化,由此实现温度的监控

网友:
温控检测不是在 南桥IO里有么~想想也 糊涂
至于热敏电阻 好像还没见过他什么样

网友:
我听人家说测CPU温度和北桥的热敏电阻在CPU和北桥里面啊

网友:
手头上有块P6IPAT的旧板,在CPU座内有一个绿色的插针色电阻,我想应该是热敏电阻吧!用万用表测量时,一脚接地,另一脚经103电阻后接入I/O芯片的pin90脚.具体工作原理不清楚!

网友:
测温的热敏电阻放在那里,就是那里的温度。

热敏电阻的阻值随环境温度变化而改变。阻值的变化,直接体现出温度的变化,由此实现温度的监控
引用 网友A:

感谢你的回答, 不过貌似865以上的主板看不到热敏电阻吧!!!  具体连接方式能提供一个简单的类似电路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