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BGA机械部分原理图 一

楼主(2009-08-08):
此图上的零件都是标准化工厂生产 包括线切割 CNC  没有用到任何焊接工作 也就是说可以完全用一把螺丝刀就能完成组装和拆卸

请珍惜本人的劳动成果  未经允许 不要乱传图片 谢谢

网友:
看来大家的兴趣都不是很高啊

网友:
给个设计图纸,材料和成本我也做个玩玩

网友:
我用的是三温的,这种热风的做有铅的,效果不太好

网友:
风路是不错
但发热器可能你搞不定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的更详细的呀

网友:
不会吧,论坛里搞DIY BGA的人是不少的。不过机械部分都很“菜”,你要讲的详细、浅显点才懂呀。。哈哈。

网友:
能自己做一个BGA吗。有经验的朋友可以一起学习学习呀。

网友:
可能大家都关注实物吧,期待什么时候出成品

网友:
自己做一个BGA吗?期待什么时候出成品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些,最好标上尺寸。

网友:
天哪,难道要把整个下加热搬来搬去对位置吗,前后不可调的失败架子,建议改进!!!

引用《顺便说明下 风咀的结构是请教风道设计人员后 做出的 已经做出成品 效果嘛 》
这个无非就是在出风口再加一个风网而已,很简单!!!

网友:
能提供温控部分不。如果有就好了

网友:
天哪,难道要把整个下加热搬来搬去对位置吗,前后不可调的失败架子,建议改进!!!

引用《顺便说明下 风咀的结构是请教风道设计人员后 做出的 已经做出成品 效果嘛 》
这个无非就是在出风口再加一个风网而已,很 ...
引用 网友A:

对于上面固定 不能前后移动的问题 这个是我考虑了很久的 也是结合我这个 “小预热台”的特点才采用的方式  下预热台是不移动的 始终和风枪风咀保持在一个垂直位置 移动的只是支撑主板的支架

这个风网没这么简单 你要算好从风枪口到风网的距离 还要考虑风网到出风口的距离 我是参考了光的反射原理计算的  而且和普通的风网不同的是 我的风网只有四个孔 而且不是全部盖住 出风口的 只是在内部的一小块

风咀口径不同 距离都不一样 或许我这样做是复杂了点 算是个人追求吧  只要效果好 哪一种方式都是可行的

网友:
问下用过BGA的高手们,比如说在换南桥的时候,,当南桥下的锡珠融化后是怎么将南桥平稳的取下的??小弟头脑不好使,想不到是怎么取下的,????不会是拿镊子弄下来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温度够了  锡溶了 用夹子夹起就OK了  从侧面甲   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东西早就做好了,现在网上都有卖的,才125元哦

网友:
想自己研发BGA ?
不是吧、、
上次那个弄孵小鸡的BGA台 都不敢恭维的,
这事还是留给专业人士去做,我们做我们的专业
但是有兴趣、、、  努力做吧、、、

网友:
这么复杂
怎么做呢

网友:
楼上的那位: 专业人士会用工具把BGA片子吸下来

网友:
不透露 讲什么

网友:
问一下用过的高手,BGA返修台上面的加热部件可以用风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