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自去调整,过几分会调整一下

楼主(2009-08-08):
明基FP71G+过一会屏幕上就会出现自动调整,请问这是不是按键板坏了的原因,还是有其它的板上面会出现这样的现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证实一下你自己的猜测,那就是把按键板的线拔掉,如果不在出现那说明你的猜测是对的

网友:
那怎么点亮显示器呢,

网友:
这个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就是按键坏了,你把那几个触点开关都换掉

网友:
按键问题,我见过这种问题。哈哈。

网友:
就是按键问题,换吧,建议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