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有SB5V、PS--ON不启动问题

楼主(2009-08-08):
做为维修人总是闲不住,怎么也找得到修的东西。
    今天翻出两个搁了好久的电源看能不能搞好,一个康立300,一个世纪之星P4。
康立的接上电有SB5V,PS-ON,短接ON5V不启动,拆开看无明显烧坏痕迹,静态测量各主要开关管无明显击穿,通电测量TL494 12脚电压待机为12V正常,短接ON5V到地TL494供电12脚无任何变化,如果正常启动应该到20V左右,这说明不是后级保护的问题而是前级主供电更本没启动。
    由于先的时候已发现散热风扇转速迟钝,考虑到由于散热问题可能导致大功率管损坏,于是静态测量Q1、Q2(E13007),发现Q1 B、C极阻值不正常,正常应该在520多,并且反向测量也只有500多阻值,正常因该是无穷大,换了一片J13007。
    通电测试,主供电启动了,各路电压输出稳定,Q3、Q4B级2V因为导通拉低为1.5v,E级2.5v,TL494 检测1脚、2脚5V正常。装好带一CPU风扇测试20分钟无问题。

    世纪之星就好解决的多了,也是有SB5V、ON5V,ON5V接到地也是不启动,同样拆开无明显器件损坏痕迹,由于时间比较久了,就细心检查电路板,发现12V输出复合二极管阴极焊脚有裂痕,加焊了下,其他管脚也一并加焊,通电短接PS-ON,启动正常,接风扇测试20分钟正常.收工具…

网友:
也是电源的常见故障了,开关管的双二极管

网友(2010-01-02):
494的12脚启动后怎么回变为20v呢

网友(2010-02-17):
7500B的12脚待机时为11.5V,启动时为18V,真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