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s-7184bios故障,刷了论坛超版的,现在不能启动了

楼主(2009-08-08):
在淘宝上买的一块7184,后来升到3.47的bios,但是那个版的测温有问题,就想刷回,因为没保存,就联系了一下和我一块买板的买家,让他给我一份,结果他给我个论坛的联接,是个超级版主提供的,就在XP下用winflash刷了,当进刷好后就提示错误,也没在意,因为如果出错按常理应是刷不进的,后来重启后才发现机子启动不了

现在显示是
Award bios bootblock v1.0

detecting flappy...

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
单词可能有错,手头没软驱,兄弟们像这种情况还有没有救

谢谢回贴的兄弟

网友:
这是你刷BIOS后还原出厂设置了,你进去设置一下就可以了,晕
不要说连BIOS都不懂得设置。

网友:
现在手头没软驱,现在ps2键盘接上没反应,不接键盘报错,接了能跳过去,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按enter
没反应
不知这样子
还有没有治

网友:
二楼的兄弟,现在问题是根本进不了bios,一开机就出来上面的界面,键盘接上去,就开机进灯闪了几下,然后就没反应了,现在就不知能不能软驱启动,手头没软驱,还得去找

网友:
显示bios rom checksum error,接上软驱也不行,现在按回车键有反应了,但是还是提示插入系统盘
但是软驱灯不亮

网友:
软盘要设置好文件,编制好批文件的。具体早忘记了。专业都是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主要是本地没有专业修BIOS的,其实刷回原版的就行了,唉
刷bios真的是没事找事

网友:
下午到逛了一下,结果居然找到家修bios的,呵呵,花了15元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