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东芝 Satellite L40--L402系列电源管理芯片型号

楼主(2009-08-08):
接客户一台东芝L402,称进过水,拆开一看挺干净的,不像进水的,仔细看是修过的,主板还少了不少元件,PCB也被腐蚀了不少,也找不到PDF,无奈只有来基地寻求帮助,请各位师傅手头有此板的劳驾帮忙看下元件PU5100的型号,先谢过了

网友:
这是华硕代工的机器,如果焊盘是均匀的,没有烙铁拖过的痕迹,可能起初就没打料。如果确实是被摘掉了,并且也进过水,从现实的角度讲还是让客户换板吧。

网友:
最好找张图纸对比下     如果找不当你就当他本身没有修修看  修好最好修不好建议客户换板子把

网友:
呵呵,是别人修过的二修机,元件是肯定有的,接一对上下MOS管,现在不能通电,不然后果会更糟!只是少些元件,觉得还可以修复

网友:
刚才仔细跑了下线路,估计是3V5V的芯片。。主板上,8725E充电芯片,ISL6227,1.2V 1.8V  ISL6262,CPU电源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