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不能装XPSP2以上的系统

楼主(2009-08-08):
我的主板是华硕的P4P800-X,CPU是赛扬2.4,显卡是geforce fx5200,不知道为什么一装上XPSP2或更高的系统版本就花屏,有时黑屏,装上XPSP1,WIN2K就正常,但是更新了芯片组驱动也会花屏,换了显卡也是一样的现象,还有,一断开电源BIOS里的设置就清除了,不管怎么设置只有一断电说清除,不知道是主板哪里出了问题,请高手们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一:花屏的况应该是显卡问题不是主板问题。
二:CMOS设备无法保留,跳线错,电池没电,RTC电路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