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左方有条小细线

楼主(2009-08-08):
是屏的问题,还是

网友:
原来好像没有,灰灰的,亮度比背景高一点点

网友:
外接显示器,没有这条小细线

网友:
外接正常,就是屏或屏线,但大部是屏坏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先试下外接  如果外接正常那应该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我碰到两个了,今年,都是换屏才解决问题的

网友:
确实是屏换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屏有垂直线 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大部分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修屏成功率很低

网友:
郁闷,现在变成的黄色的了。怎么办?

网友:
大虾,可以用其他大小一样的屏替换不
换个屏要500多啊

网友:
阵列排线出问题了。

网友: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把屏幕四周向后掰了几下,黄色的小细线(原来是白色的)奇迹般的消失了,人品啊,难道爆发了!?求真相

网友:
再次报告,没有消失,还原成了原来的小白线,不过淡了一点。大虾来给我诊断下,是不是排线坏了

网友:
如果整条线的话,还可以拿压膜修复,如果是半线就完了!

网友:
这种都是屏后面的主板接触不良。

网友:
整条线,应该是阵列排线坏了

网友:
屏坏了,是因为绑定在玻璃基板上和电路板相边的软排线中有一根断了,或者是接确不好所致。屏出线了一般是不能修的。因为要重新绑定软排线是要有专门的压线设备的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