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 936 焊台修正的电路原理图和分析

楼主(2009-08-08):
白光 936 焊台修正的电路原理图和分析

原创: wxleasyland

日期: 2009.8.8

网上流传的白光 936 焊台原理图要么原理难以看懂,要么有些错误,我重新整理了一下,简单明了,很容易进行原理分析,并修正了一些错误。原理图如下(可放大):

ZD2 和 ZD1 为 324 运放提供双电压供电,相当于 ZD2 的正极是零点。 324 的 8 脚对正电压进行跟随,给后续电路使用。

烙铁芯的热电阻经过 324 运放一次放大,再经过二次放大,从 1 脚输出,经 R14 进入 C 1701C 的 4 脚。这个电压与烙铁芯的热电阻 Rx 是成比例的,烙铁头温度越高时, Rx 越大,则 C 1701C 的 4 脚的电压越高,这样达到对热电阻检测的目的。

VR1 用作温度调节,它取出电压分压,经 324 运放跟随后,从 7 脚输出,进入 C 1701C 的 3 脚。

C 1701C 是过零同步 IC ,它的 4 、 3 脚是一个运放,这里进行电压比较。如果烙铁未加热到设定值,则 4 脚电压比 3 脚低,则 2 脚输出为低,使 LED 点亮。 6 脚有触发低脉冲输出,使 Q1 可控硅导通,从而烙铁芯进行加热。 8 脚是交流电同步信号输入检测端。

以上原理图和分析仅供参考。

网友:
NEC C1701C 找了很久PDF,最后确定是UPC1701C,很多焊接设备用它做温控IC,放上来:

网友(2009-10-15):
收藏了,扣了5个点,资料要备用。

网友:
收藏备用,这个电路太老了。不知道有没有代替ic型号?

网友:
老是老了点,不值!

网友:
资料要备用

王大修 -12 技术区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