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不通电

楼主(2009-08-08):
接机时,问客户,他是在玩游戏时一下就黑了,再开就不来,接稳压器,无待机电流,取板,查20V没通进去,看图,查U61的57P无20V,跑线,有两个保险管烧了,换,接电,有短路现象,在查,U61的57P外接了个电容,取下一量短路了,再换,接电,正常有0.04A待机电流,接好键盘,开机,OK上电在1.5A了,也为好了,上好各个零件,开机,电流由0.89上到了1.5A左右掉电,再取板,把散热做好,一开还时掉电,量各个电压都正常,南北桥阻值为27欧左右,显卡阻值为10欧,看电流应该为显卡不过,望各个大侠说说

网友:
看北桥阻值有点低
但是还是先加焊显卡不行重做
估计就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