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测试结果请教

楼主(2009-08-08):
手里一把不稳定内存,测试结果如下:查了很多资料,有的说第一片从SPD起,有的说从1-92起,张先生的几个帖子也打不提示:指定的主题不存在或已被删除或正在被审核,请返回。请大家帮看一下,256M DDR 单面测试结果

网友:
新手修内存,还有几个SPD问题

网友:
另外2根内存检测结果

网友:
第3根内存检测结果

网友:
最近我也研究了一下,找到有8脚贴片集成块的那面,从左边开始算是第一个。
第一个图,第7片和第8片有问题,也可能是金手指接触不良。
第二个图,第8片有问题,也可能是金手指接触不良。
第三个图,第2片有问题,也可能是金手指接触不良。

DDR看结果很简单,RST上面就只有 01234567和89ABCDEF这个数字~01234567共7个代表一片内存,89ABCDEF代表另一片,RST上面共4个01234567和4个89ABCDEF,刚好8个,正好代表单面的8个内存芯片~所以看RST显示在哪个位置上,从左边算起,就是哪片坏了。
双面16片还在研究中,很多问题还是要经验的。

网友:
哦,红字无论在测试软件上方或下方,只要在1-8片的位置内,就能直接看到1-8片,哪片是坏的

网友(2009-09-12):
在这里游了几天终于看明白了。

网友:
个人愚见:第一根是第7、8颗粒坏
第二根是:第8颗坏
第三根是:第1、2颗坏
双面的我也不知道看,还有就是主板内存插槽有2种,我不知道RST这个软件是按哪种做顺序做的测试

网友(2010-02-24):
第二根是:第8颗坏
第三根是:第1、2颗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