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承龙S264D 花屏

楼主(2009-08-08):
神州承龙S264D 花屏(看不见字符)   接上外接CRT  两个显示都正常  有朋友修过吗

网友:
你这问题也怪的来   我没碰到过    待答案

网友:
屏换过   显卡也回焊

网友:
这款机子是集成显卡的,只有换北桥试试,最好先查屏线,还有屏线的接口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