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进来帮忙 dell c640 掉电

楼主(2009-08-08):
有太C640 是修的电源口。。。修好ok就装机 但装机开正常单拔了点开不起来。。等机器凉了再开又ok  问题依旧。。单第二天直接掉电。。。看屏不亮 加点不开机。。这机器加点不开机就掉电。。。跑00  就三个灯一起亮  5秒后掉电。。。看有前辈说是U45  我将他接了  电流尚待1.5A了。。。但还是掉电。。。电也加焊了。。时钟也加焊了 。。。急救。。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这明显是显卡虚焊了
发热量一大肯定掉电
加焊一次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虚焊。。。。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吧

网友:
把CPU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2009-09-13):
回复 网友B:

哪有那么简单的。。。发帖子肯定是把一般的都处理过的。。。

网友:
不错的贴,太喜欢了,大家都顶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掉电、I\O问题

网友:
最怕修的就是掉电,没什么思路,有高手给个维修方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