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的困惑

楼主(2009-08-08):
本人新手,刚接触主板维修时间不长。对于场管的概念很模糊,请教高手,我的判断方式是否正确。
场管分为N沟和P沟,判断时是不是用数字表的黑笔接D极,红笔接S极,这时有阻值600多;黑笔接D极,红笔接G极为无限大;红笔接D极,黑笔接S极和G极时都无限大。这时我是不是能确认这个场管就是N沟的。如果不是请帮忙说个简单的方法,我看了不少资料,还是不理解。如果您时间比较多的话请也给个三极管的简单的判断方式。在此叩谢了!!

网友:
个人理解,红S,黑D,一组500-800,N沟道,红D,黑S,一组500-800,P沟道,不用去管G极,只有怀疑管有总题时才去测GS,GD

网友:
说测的方法正确的,我也是那样判断

网友:
假设 G为栅极  D为漏极  S 为原极。  红笔 接 G  黑笔 接D S  两级。 如果有两组 数值 为1 ,也就是 无穷大。  这时 红笔 接S 黑笔 接D 。 数值应该是 300-800.  此时 反接 。数值应该为1.
这就是 N沟道。 如不 是 为  P 沟道,
兄弟 我也 刚学, 说的不对, 你别 怪我

网友:
补充一点,点D极的表笔不松开,用测S极的表笔点一下G极,再测S极,会导通、短时间导通、阻值变小然后慢慢变大,这3种情况就可以说明是MOS管。判断类型方法参考楼上的

网友:
补充一点,点D极的表笔不松开,用测S极的表笔点一下G极,再测S极,会导通、短时间导通、阻值变小然后慢慢变大,这3种情况就可以说明是MOS管。判断类型方法参考楼上的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点s极的表笔不松开,用测d极的表笔点一下G极,再返回点d极,会导通的、阻值变小然后慢慢变大,短时间导通的(有的管会长时间导通)、,这种情况就可以说明这管是N沟MOS管。判断类型方法参考2楼的

网友:
谢谢大家,终于明白了。

网友:
同意9楼的说法!!!!

网友(2009-09-10):
不错,简单明了,实用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