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该死的BIOS

楼主(2009-08-08):
无论修主板 还是笔记本 总会遇到刷BIOS会好的事情~~~
   A 为此我想请教云集基地各大门派高手 BIOS一般都会怎么坏 BIOS通常什么情况下会坏
  B 还有通常什么情况下刷BIOS呢

网友:
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问电脑, 有的时候事突然断电造成的,有的主板设计的有问题,就事来让我们维修的,

网友:
提示CMOS出错!各电压时钟复位正常的情况下需要刷BIOS

网友:
跑14 或 41  都一般可能是BIOS 芯片坏了

网友:
跑14 或 41  都一般可能是BIOS 芯片坏了
Lshang 的兄弟你这是针对所有的主板么

网友:
嘿嘿,我有次接台客户的电脑,本来是装系统,结果我顺手清了一下BIOS跳线,主板就再也不亮了。最后不的不把BIOS芯片吹下来重新刷,竟然编程器都不能识别了,不得已从废板上拆了块芯片重新刷了才解决

网友:
木呆儿 这个实例很好~就是好像还不太清楚 你是什么时候清CMOS

网友:
4楼的我同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别的因原啊。我修主板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断电。再跳回来就行了。

网友:
我辛辛苦苦把整个过程写了下来,没想到按了发表后,竟然消失了,郁闷惨了。。。。。。

网友:
这个很难有一个统一答案!要自己经验

网友:
3楼的说的和我想的差不多,大多数情况下测量各电压时钟复位正常时,会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