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保护隔离故障

楼主(2009-08-08):
前几天修了台T30,无待机电流,公共端电压15。5V 1631不工作。问题在哪?请大家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查1631供电22脚有无电压,若有换之

网友:
22脚到公共点的10欧电阻烧断了吧,没有主供电

网友:
根据芯片资料慢慢查一下,不行就替换一下最直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是1631不是1632!

楼主你查看一下1631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不工作就是芯片坏了,如果工作条件不正常,就修工作条件了

网友:
这是1631的PDF文档,你看一下吧!

网友:
找一个有1632供电的图纸看看1632的供电电压的端子和3V和5V负载有没有短路,看看BOOST的二极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开关脚的信号来了吗

网友:
主要的问题是保护隔离MOS管的驱动电压不够,只有10V,正常的话是23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朋友!!!

网友:
1631工作要好多条件的,得一个一个查才知道

网友:
你量到CV16上去了,这不是公共端,只有VINT16才算是公共端。后面一个MOS在驱动电压不够的时候也是导通的,因为这个MoS管内置有二极管。如果不能导通换掉MoS管。它这个管子的导通分两次,第一次内置二极管导通,先过来一个小电流的VInT16,这个VInt16在TB上升压到24V,回过头到再打开MOS,开启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