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什么读阻值?

楼主(2009-08-08):
长城电源里的一个5环电阻,不知是从哪边开始读起?

网友:
1050欧,1.05k
我上传的软件可以用的啊!

网友:
是不是板上的R17,还有旁边的1K查一下!

网友:
如果我们能确定是从哪边开始读,就用了着软件了

网友:
1。5K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太厉害了,是R17的,但边上好像没有1K左右的电阻呀

网友:
R18 ,1K,棕黑红金紫,R19,4.7K 黄紫红金紫。

网友:
看来我还得背背电阻色标表示法了

网友:
这几三个电阻都是好的,不知道查哪了

网友:
你的长城电源坏了吗,没5VSB待机电压?查IN4148是否击穿,查C1815是否坏,待机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线圈是否断。

网友:
都换过了,只有3V左右的SB

网友:
是1.05欧姆,从图上看是从左之右看,最后是误差

网友:
高手们的答案正确

网友:
哦知道了啊